关于鼎科通用板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一块LQ15x21更换鼎科2621板后~`
能点亮但上图象向上偏移了大概一个任务拦的的位置,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
应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鼎科2621好象是用跳线设置分辨率的吧?仔细看看是不是跳线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确认跳线没错~~
其他方式跳根本不能亮或者花屏

网友:
程序问题。跟屏不匹配!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   是分辨率的问题  那个屏是17标的  860  800  可以
在一个原来设置是19宽的主机上就偏了2厘米  在一个17标已经设置好的主机上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情况,最好是换个程序  重新写一下 可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