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论坛买个580U,请教一下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刚在论坛买了个,使用580U刷BIOS,需要到BIOS网站下载文件吗?还是在软件列表在选择后直接刷就行了.如果是不在列表在的型号,支持刷写吗?谢谢
文件

网友:
天下哪里有卖编程器带BIOS文件的,当然要去找你所需要的BIOS文件了。
不在列表里的有些可有找兼容的型号,有些直接就是不支持。
除了买电视机,基本上不需要多少学习就能用,这种专业工具你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使用的。

网友:
你在列表里面的都是出厂时的空件,要自己找BIN或者ROM等文件写到芯片里才行!表里不支持的器件可以到580U的厂家网站下相应的升级文件就可以支持很多器件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刚接触编程器,很多不理解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的楼上不是搞维修的吧 呵呵

网友:
虽然LZ问的问题外行了点,但设备精良,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刚开始怎么能象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上各位,给刷成功了

网友(2009-05-19):
是啊,刚开始都是什么也不懂,就像我,这几天就是看,就是吸收知识,我是半路出家想学维修的。

网友:
我也刚刚入行

网友:
真是有钱人,新的580U要1700,二手的最少也要800,不过580U很不错,基本上都能刷。

网友(2009-09-07):
NB..还不会刷,就用这么好机器。。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