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用的那种bios芯片用什么插座?

楼主(2009-03-13):
ibm很多种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用的那种长方形的,两头有引脚的那种芯片,叫什么封装形式的?

在编程器上用什么插座?

网友:
我估计你说的可能是TSOP封装的,看我图像签名左上角的那个,长约18毫米/12毫米两种,18毫米常见,脚间距0.5mm

网友:
那种就叫tsop封装吗?

要买一个那样的插座要多少钱?

那个芯片能插在插座上马?还是焊在上面?

网友:
这种座很贵啊,有国产的很便宜

网友:
国产的卖多少钱?

网友:
我买过,185块钱 tsop40

网友:
这么贵啊,

这个座子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一般是座是进口的,大概板是国内做的,taobao有很多,18mm多一些,硬盘上12mm的也不少,都不便宜,你要买两个哦.
我还买过一个简易型的,没有活动座,只有PCB板,每次要焊的,12mm-18mm都能焊在板上.

网友:
买这个座子要根据编程器选择的,有的编程器从中间算起,有的从边上算起。

网友(2009-04-25):
谢谢各位了,这个座子真的那么贵吗?

网友:
你可以淘宝一下就知道贵不贵了

网友(2009-06-23):
做大事得下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