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高压板,输出没电压。怎么修??

楼主(2009-03-13):
通电量电源部份有电压,高压输出部份没电压?
电源

网友:
感覺好像是CMV奇美的高壓條~
一般來說 CMV 的高壓條~非常難修~修復機率相當低
且CMV零件~也很難找!~
你的故障八成是~LCD亮一下就滅了吧!~

网友:
哦,那用什么弄号来代替呢?

网友:
我是那两个MOS管坏好,它连到变压器那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是U型灯管的高压板,不好代换,

网友:
这是奇美的高压条。电源灯亮如果开不起,我修过不是这的问题。是解码板上的问题。电容(CP24)短路。取掉就好了。

网友:
但主控板是好的~~~
没看到哪个元器件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