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关于主板维修的代码问题?

楼主(2009-03-13):
新手上路,各位大哥多支持!
菜鸟发问:在实际维修过程中哪些分别为过CPU、过内存、过显卡的代码?
亮机代码和过显卡代码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这玩意有时候不靠谱,今天一台杂牌845PE板子,我没接显示器,诊断卡数字是01,折腾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插上显示器一看,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