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问题

楼主(2009-03-13):
一般cpu供电每组两个
但是有些有3或4个.请问一下他们是怎么连接的
给个原理图最好
有什么好处?

网友:
LZ应该去只读区 转转了

网友:
l你没有用万用表测过吗?它们分别是完全并联的!!!!并联电路的特性是什么???分流  等压!!!!!通过每个场管的电流小了你说场管发热和稳定性会不会好点呢???寿命会不会长点呢????呵呵呵

网友(2009-04-12):
不论是几组,他们都是给CPU 转换供电的,也就是说一个累了,一个休息

网友:
它们都是相互作用着的。

网友:
下管都为并联的...
一般主板供电图都会有原理图...楼主找找吧

网友(2009-05-25):
是啊   `````````我不懂

网友:
5楼说得很到位啊,对于一个板子,管越多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