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今天收一台DELL 6400,接机后测试发现按开机键,大小写键和数字控制键同时闪烁,主板应该是945的,内存、显卡供电、CPU供电都正常,闪过数十秒后,熄灭。查论坛里已经有一个人也有相同故障,请遇到过的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不会修电脑 -10 发了2个同样的贴 恶意灌水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人来看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后来我的仔细观察发现该机硬盘线路板烧焦,且在螺丝孔旁把接地处烧焦。后来我发现只要把硬盘和光驱拆掉就能点亮,只要装任何一件都不启动就跟刚测试时一样,已经把硬盘和光驱都换过了。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