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LC-F72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3-13):
爱国者LC-F725液晶显示器高压线圈坏,请问有可以代换的高压线圈。型号为:IPT-1820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不好代啊,每个厂家的都有差异,没有标准件的,如果要代的话只能说是赌一把了,找一个引脚分布相同的,且次级的电阻值基本相同的(最好差别不超过15欧姆),还要目测一下初级的线圈匝数以及线径要尽可能相同,如果是两个高压线圈4灯管的机器,在以上条件都符合的前提下,还要看换上去以后通电会不会保护(灯管闪一下就灭),如果保护了,那就要两个一起换掉了。如果找不到,那只能换通用的高压板了。楼主可以找找试试看啊。

网友:
谢谢二楼,我在淘宝上买到了个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