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行幅摆动问题

楼主(2009-03-13):
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行幅摆动问题, 情况是开一会才会左右摆动, 300电容  UC3842D  7脚电容   每组输出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那样,没有思路了请老师指点

网友:
补上面的
先拿来是通电不亮 ,于是开机查出是50V 那主电压的二极管坏,于是就在坏板上找了个50V 那个二极管.后就亮了拷会机就出现行左右摆动了

网友:
50V那路应当是行供电,你换上电容后 开机正常 一会才出现的左右摆动  那你不如再换个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