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换屏,宽屏显示为标屏了.

楼主(2009-03-13):
原来屏是奇美N154L1-L0C破了.我换三星的.15.4W.为什么会变成不满屏,右边是黑的.分辩率无关.是不是要改什么屏线或写程序啊?
华硕

网友:
显然是驱动的问题,建议重写驱动。一切OK

网友:
正常情况显卡驱好就可以了。A6000显卡虚了后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进到系统满屏吗?看下屏线有没问题了。或驱动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屏的驱动程序不对号,重新写就可以了。

网友:
我确定屏线没问题.换回原来屏就满屏了.换新屏在显示ASUS时就没满屏了.
楼上说
屏的驱动程序不对号
,能不能说说如何写屏的驱动??

网友:
把坏屏的码片换上试下

网友:
很明显,以前的液晶屏是有密码芯片的,你最好拍个相片,大家也好给你指出拿个是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