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开机花屏

楼主(2009-03-13):
有一块七彩虹7300GT开机花屏,出现括号,  但能进系统,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
  也不花

网友:
用MAST测试软件测一下

网友:
加焊显存      加焊VGA针脚和后级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卡显存供电换的很少,一般都是由于显存不良或者GPU导致的!先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