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5的控制电压能从别的地方拉线吗

楼主(2009-03-13):
一块至达的845GL杂牌主板,系统供电的3055的控制电压为0V.跑线路,发现线路经过一个100的电阻后,直接进南桥芯片(SB)的.开机后,南桥发热,CPU风扇转,CPU不跑码,CPU电压和内存的电压都正常.
我把3055的D极与G极短接,3055的S极有1.1V电压输出,主板能跑码C1,但过不了内存.蜂鸣器发出一长的报警声.请问这个3055的控制电压能从其它的地方飞线供电吗?

网友:
在线等,有点急,请各位高手们帮忙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