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一个奇怪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9-03-13):
千寻万觅找到这个论坛,发现高手云集,用了两个晚上仔细阅读了论坛有关帖子,少有类似问题,不得已向各位求教:
dell vostr 1400 显示器非常暗,仔细辨认,显示画面完整,只是右侧屏幕约4-5cm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重启进入bios设置,现象相同。屏幕暗且显示不全;外接显示器正常。根据dell机器出厂设置,开机时按住D键,进行屏幕坏点测试,显示完整,但较暗。
第一次接手时,为了判断是否是显卡问题连接外接显示器,在按fn+F8功能键时,突然显示正常,卸下外接显示器,再开机又恢复老毛病。怀疑接口或按键问题。反复开合屏幕;压键盘等。都没有惊喜。考虑在按功能键时突然有反应,可能是软件驱动的问题。重装系统,无法进行,了解到已在电脑公司重装过,可能用的是ghost版。于是低格、重装,成功,开机一切正常。
没有两周时间,机器又送过来了,老毛病,不过凭印象,比上次稍亮一点点。按照上次的思路,又重做了系统。无效。致电dell技术支持,所谓工程师也一头雾水,没有说个子丑寅卯。
如此判断,请高手指点迷津
1、外接显示一切正常,则显卡没有问题
2、测屏可以全屏显示,则屏幕和屏线没有问题
3、系统重装,驱动都是随机光盘,程序没有问题
4、担心主板不稳定,bios重新刷至最新
手头没有替换材料,本人又属菜鸟级,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呢?伤心中

网友:
查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接触不良的话。为何开机时按住D键,进行屏幕坏点测试,显示完整
所以应该排除简单的接触不良吧。还是烦劳各位诊治一下吧

网友:
维修有时要有好的工具 则事半功倍, 所以做维修要有一些设备 一些工具,没有必要的工具 水平再高有时也很难胜任的
比如 这个故障, 首先确定是主板 还是 屏的问题  当然也包括系统的问题了 只不过系统问题很好排出罢了

如果是做笔记本维修,手边应当有其它的屏的 所以可以换一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屏还是板的问题了 当然也可以用显示器的通用板来试屏的好坏  总之要先确定是屏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IBM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后屏幕发暗的例子,拔下后恢复正常,是FN+F7,但又和楼主遇到的不太一样,给个思路,请多观察下,也许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小问题

网友:
屏灯管坏了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人。我考虑一下,屏灯管坏的话,只是暗,不会只显示不全啊。显示比例,怎么也调不好。

是应该先确定板还是屏的问题。现在就是求教各位,根据这个现象,怎么判断一下。现在就是手头没这样屏换。如果有高手能为我确认。我就可以直接买屏或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