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1558怎样写程序

楼主(2009-03-13):
今天在网上下了个EEPORM简易的烧录器,但715G1558上有两个EPORM,不知道用哪个读写,也没有这种板的程序,现上传屏的型号,请教各位大侠帮助.还有CPU不能复位一般是什么元件损坏,谢了!
[localimg=180,135]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

网友:
怎么图一下子传不上去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你总要搞清什么原因才写程序吧~~你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器,什么故障,能说清楚一些 大家可以帮你

网友:
看板子这个机器应该是AOC代工的,所以你要想得到帮助就要报出你的机器型号,对内几种号是多少,要么难哦~~

网友:
单位有很多IO DATA 17液显损坏,用的都是715G1236(电源)和715G1558(驱动板),用灯管测试
电源板常亮OK,但驱动板却不能开启,也查不出什么问题,真是不知从那下手,所以想刷程序看看,
但上面有两个EEPROM,程序写入那里呢,呆呆的,傻傻的,我往哪里走.......

网友(2009-05-17):
和森林风雨一样的机型,不知森林风雨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