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和N 结 是从哪看的啊!!

楼主(2009-03-13):
P和N 结   是从哪看的啊!!  从 管的 什么地方看的啊。。

网友:
大家能说说不?。。。。

网友:
不能说,也没法说。可能我见识少,从来没有听说有单独的P结或者N结,只知道P材料和N材料结合的地方有PN结。

网友:
可能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谢谢

网友:
P型半导体  N型半导体     它们之间就是PN结 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这么解释不是很对  但这样可能容易理解

网友:
一般拿工具检测才准确点,要不就是凭个人经验了。

网友:
楼主找本家电维修的书看看就知道了丶修电脑只要知到三极管是P型和N型管就行

网友:
对于PN结来说,电流只能从P极流向N极,而不能从N极流向P极。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两只表笔分别点PN结的两端,如果有读数则红表笔一端是P极,黑表笔一端是N极,如果读数无穷大或显示1则红表笔一端是N极,黑表笔一端是P极。如果两只表笔分别点两端都有读数则PN结坏了。

网友:
对于PN结来说,电流只能从P极流向N极,而不能从N极流向P极。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两只表笔分别点PN结的两端,如果有读数则红表笔一端是P极,黑表笔一端是N极,如果读数无穷大或显示1则红表笔一端是N极,黑表笔一端是P极 ...

网友:
多少年来只知道区分P型或N型管子,还没想到去看什么结。

网友:
修电脑的人最起码要懂得一点电子基础。。

网友:
二极管用万用表一打就知道了

网友:
三极管 AB 开头的是PNP   CD开头的是NPN
如果没有字母,那就要测量了!

网友:
二极管 三极管都有PN节,无需考虑太多上面两位朋友说的对,只要用万用表电阻档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从芯片的型号来看的,说不好

网友:
用电阻档量一下吧 方法论坛有 自己查吧

网友:
P结和N结从哪看,你这个问题真的是考人哦。不好说的。

网友(2009-04-13):
哇...看了这贴有对二极管认识了好多
谢谢所有楼上的各位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