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

楼主(2009-03-13):
一台奔四配置的电脑,主板为华硕p5pe-vm ,cpu为赛扬D3.06GHZ,内存kingmaxDDR 512MB,硬盘WD80G,每次开机都出现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提示按F1就能进系统,网上说要刷BIOS,请教各位师傅,还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吗?
刷BIOS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升级BIOS就OK了,原因应是此主板的BIOS中没有支持该CPU的微码。

网友(2009-12-08):
今天就碰到一个ASUS的P5VD1-X的主板,一开始也是出现楼主那样的提示,刷BIOS高低版本都试过还不行,最后换了一个BIOS芯片再刷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