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600PRO 不亮.求助

楼主(2009-03-13):
我今天修一块镭风的X1600PRO,原先是不亮.我仔细检查发现显卡背面从右边数第11条金手指(POWERGOOD)相连的一个5脚的小管子坏了,焊下后发现这个管子下还留有电阻的焊位,估计是可以用电阻来代替此管子,因没有该管,所以就找了个1K欧电阻焊上.通电后显卡可以使用了,我跑了一遍3DMAKE01,没有任何问题.忽然想起风扇忘接.于是敢紧断电.一摸散热片有点烫温度有70度左右.接好风扇后通电显卡却不亮了.没办法又从另外一块好的显卡上拆下一样的管子焊上,还是不亮.请问是不是显卡核心因为没接风扇烧坏了,室内温度大概有10度左右,或者是选的电阻值不太合适.现在是通电以后散热片有点温,系统好像可以一直进入windows 桌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那很明显GPU烧坏了 正常在维修中GPU在使用中突然损坏都是由于电流过大或者温度过高引起

网友:
我也估计是的啊

网友:
如果显卡是使用大散热片的话,GPU挂的几率会很大

网友:
昨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试了一下,结果又可以用了,跑了5遍3DMARK没问题。关机以后再试又不行了。因此得出结论放置长时间再开机就可以用,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