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电脑,ASUS主板P5S533不跑码

楼主(2009-03-13):
ASUS  P5S533-TVM/THTF/SI主板,同方机器,上电,CPU无电压,093卡复位灯亮.按PWR开关4秒不关机,带灯假负载LINT2个灯不亮,内存电压OK  ,NB,SB电压正常,急求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CPU供电部分电压正常吗?你说的有点不太明白,如果不正常那就按常规查,正常的话再考虑U座的问题

网友(2009-06-10):
你首先测一下CPU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电压?要是775接口的CPU座就容易虚焊,你可以加焊一下;另外内没有供电你也要查一下,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你应该多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