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的显示器一开机继电器就跳几下保护了

楼主(2009-03-13):
一台17的纯平显示器一开机绿灯亮一下然后变黄闪几下继电器不停的跳,是什么原因?我把行管基极和发射极间的一个0.8欧的电阻拆了就不跳了但还是没光栅,3个阴级都是36V,灯丝是5.8V,栅级和加速级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没有启动的原因,你试着调一下主电源电压,把灯丝电压调到7.5V时,看能不能开机。我遇到过一台清华同方的17寸纯平就是如此,调了一下就可以了。我也不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