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进系统断电

楼主(2009-03-13):
进到XP滚动条就断电,不进系统不断电,所有的配件都换过,就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主板上的数据都正常。IO也换过,BIOS也刷过,没有思路来。我也是无意中换了一个配件才修好的。凭大家的经验应该换那个配件呢,怎么修呢。
     换那个配件修好,我明天这时候补上。

网友:
LZ不厚道啊..还卖关子..像这种问题首先我会想到散热

网友:
呵呵,我换过散热器底座,换过就好了,那个东西坏了一个挂钩的爪,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和你遇到的一样吗?

网友:
电池                                电池                            电池

网友:
大哥,还卖关子啊,晕
让小弟学学啦^^^

网友:
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呵呵!肯定是散热问题!

网友:
呵呵
    是CPU电压控制IC,RT9602,换了以后就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就是觉得他坏了。

网友:
是控制IC

网友:
电源IC老化造成的吧。。。。。

网友:
看来是楼主蒙对了

网友:
重做系统。加焊下北桥。和CPU座。。

网友(2009-08-06):
我猜对了 没看答案哦呵呵  我想进系统和不进区别估计估计是CPU  那就是供电问题呗呵呵 直接干IC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