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现象

楼主(2009-03-13):
有一个845的主板,不定时死机,做系统的时候有时也死,进系统的时候也死,有时在滚动条的时候死。有时进系统一会就死。CPU供电正常。内存电压3。0是不是内存电压引起的,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测一下电源,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哦

网友:
先从板卡级用替换法缩小故障范围,最后确定是哪一个细节的问题。你上来就搞内存供电模块,最后要是再查出是电源的问题,那……

网友:
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哦,换已个试试看了

网友:
试试看了电源

网友: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
“CPU供电正常。内存电压3。0是不是内存电压引起的”吓死人呀,DDR一代内存电压也就2。5左右

网友:
如果你的表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呵呵!我觉的还是换个内存条试下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问题??  你的内存电压有点高  一般为2.5V

网友:
确定是板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好象我的表不准了。内存电压也正常。但是现在就是死机,不是电源什么的问题

网友:
我的848也和你的一样

网友:
换了内存的场管和电容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只要能进系统一般都是U供电有问题,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