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二代 三代显卡显存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在深圳定做了一些显卡的纲网,我的维修方法是直接在纲网上面刮锡,然后用热风枪加热,在取下芯片,但是在我加热的时候 纲网就变形了 鼓起来了。之前我在师傅那里学习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方法 纲网也不会变形的,小弟我郁闷了~~~~~请路过的师傅们指点指点......是换其他的方法  还是谁有这样的工具 介绍一下~~~~小弟我万分感激......QQ:472093419

网友:
薄的钢网容易加热变形,要找比较厚的那种,据说基地店里卖的不错。

网友:
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模具,变形正常,因为你在固定和加热的时候没有卡紧!我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