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机器就重起,朋友们给点思路吧,头都修大了

楼主(2009-03-13):
机器是清华的,板形和正方E200差不多   拿来是个板所以忘了型号  修过的朋友只定记得
板子装系统都能装好,就是一进系统,,感觉马上就要出现滚动条的那个地方,但还没出来,就从起了
修了一天了,头都修疼了,换了BIOS 南桥,都不行
想换I/O
机器拿来的时候,有个3887 这个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上去,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

谢谢了

网友:
在DOS下不会从新启动吧。个人觉的是显卡的问题。只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虽然我们是修主板的,但不见得主机出了问题一定是主板的原因引起的吧?你没有遇到过由于硬盘的原因或者电源的原因引起系统重启的现象吗,我遇到的太多了,凡事都不要太急切了哦,慢慢来,慢慢检测!!南桥都换了,天啊,你们换桥怎么都那么轻巧啊

网友:
用WINPE跑跑能不能进PE系统。。。或者先加焊了显卡再说~~~

网友:
还是不行呀,南北桥BIOS 都换了,就是不行 DOS 下都正常  就是进不去系统 感觉马上就要到滚动条了,就死死机了,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