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兰宝石X700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一些兰宝石X700的显卡,测量后情况如下: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均正常,发现出现如下问题

1,有几片驱动装不上,进系统后能发现x700显卡,安装过程到最后显示硬件无法安装,换其它卡BIOS故障仍旧。
2,有几片显示器灯亮,但屏幕无显示,黑屏,显示器亮度打到最大,也看不到有显示,不应该是亮度的问题,测量RGB阻值正常。
以上两种情况均拿出一片试加焊,无果。
3,有部分花屏,记得x800等好象可用fbtest来测,不过结果好象不象r3,r5等软件能给出错误位,这样如何判断颗粒?

谢谢~~~

网友:
首先测供电再测显存!这样的问题坛里多的事为什么不先看贴?

网友:
。。。帖子里已经说过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正常~~~

今天又拿一块花屏卡,换C区首片显存后不花,以为修好了,结果进系统依然装不上驱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