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7M172 I/O 。。没办法,又上来问了。

楼主(2009-03-13):
我这和网吧挂钩,主板很多一样的,最近哪了3块LPC47M172 I/O 的主板,都是开机电路问题。上次张先生给的PDF资料,英语水平差。。。。嗨,还是没看懂。加上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新手。。。。

跑线跑到的问题就是这:
开机排针——南桥——输入引脚?I/O(这里的引脚不知道是多少了)输出引脚?象是81——绿线

这是LPC47M172的PDF说明,会英文的朋友可以帮看下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强行加电主板可以上电吗?
测一下+5V待机电压;32.768是否起振;是否满足南桥工作条件;从ATX电源绿线开始跑线路
看有无短路或开路的元件  逐个排除

网友:
张先生的帖子每个都认真看,着实学习了不少东西,像我们这样的新手来CHINAFIX算是找对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些板南桥工作正常,IO待机电压也正常,我都是慢慢的跑线,问题是跑到南桥这里就不知道他输出的信号去到I/0的哪个脚了,绿线跑的话是跑到了I/O的81脚,可南桥到I/O之间的原件还是不知道。因为修的时候点击排针到南桥有跳变的,南桥输出就不清楚了,一直到I/O ,I/O没跳变81 脚。加上是网吧,以后送来这样的板会比较多,所以想了解清楚

网友:
我知道81脚是接PS_ON的 85脚接南桥发出来的SIP_S3#  REM_RST#是92脚
接绿线的我还没找到!你自己跑线好了!

网友:
````怎么不一样,我跑的时候从绿线跑,跑到I/O的81脚,是ps_on,因为不好跑呀,这些主板是南桥管着开机的,顺序是:
开机排针——南桥——输入引脚?I/O(这里的引脚不知道是多少了)输出引脚是81脚PS_ON——绿线

网友:
前几天帮人修了块INTEL原装865主板就是这个IO,也是不加电,强制可以,从基地店里买了个拆机IO,换上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2009-10-08):
我也修到了一块板,也是这个芯片,我的是一通电就亮,但不跑码,不自检,还有一个问题,不上CPU通电是不开机的,上了CPU才是一通电就开机,不知道是哪里回事,这个芯片资料我也下载到了,可是查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