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机子不显示。

楼主(2009-03-13):
联想e390a机子开机不显示。
待机电流0.06a.开机后电流从0.7a一下子跳到1.2a到1.3 a左右波动最后稳定在1.3a
内存拔掉还是一样的电流。
。不知此机有通病吗。。今天事情多。来不急拆开。。
望修过的高手帮忙一下。谢谢。。。。。。
通病

网友:
额 你那没测试卡的吗 看跑不跑信号呗

网友:
这个机器多数是显卡的问题,但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北桥给做虚了,不然很容易造成一个内存槽不能开机的,电流停在1.07A就不动了

网友:
樓上是說這板子受熱易變形,造成一個槽與北橋的交流不通暢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