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焊用到助焊剂(我问手摇BGA的师傅要的)

楼主(2009-03-13):
因为他们经常来问我借安泰信8300的风枪,今天我刚好自己的联想本子南桥有点虚焊,想加焊一下,然后去问他们用什么助焊剂的.以前我看见他经常在那边用一次性杯子摇啊摇的,黄黄的,

今天他告诉我,这个是松香加酒精,松香就是那种固体型的那种,很便宜的,量的话不用太多,再用酒精把它溶化,然后倒到你要加焊的BGA芯片上,  今天我加焊了一个FW82801FBH还是什么的,反正是915的南桥,成功了,,
所以:
BGA加焊助焊剂是;松香+酒精

注意一下!!!!!加焊用这个方案成本低,重植不要用这种方案!!!!

网友:
这种助焊剂,用来作BGA,虽然成本低廉,但效果极差

网友:
我一般是把固体的松香吹热后滴到桥的周围,再吹到桥的四周里面去,也很好用

网友:
加焊可能还行,做BGA返修的话效果一塌糊涂。

网友:
松香水的效果不是很好,一加热酒精就跑了。
做桥之类的还是用专用的BGA助焊膏。

网友:
我说用来加焊,不是重植,

网友:
建议使用好的助焊剂,做完以后外观最起码好多了。 其次效果和普通的松香是2种感觉。使了好的助焊剂在也不想使松香了。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我从开始维修到现在就没用过松香 我加焊南桥用100%成功。 我看到很多同行修板还在用松香,第一难看 第2效果不太好! 我一捅助焊剂是15块 够焊200片板子了。

网友:
不喜欢用松香。。。焊过后板子上那个难看。。。。。。

网友:
嗯,长时间呼吸,真的有cancer的可能。

网友:
这你都拿出来说,不是吧!!!!看你注册这么久了,应该也做维修很久了吧。

你现在才知道 BGA加焊助焊剂是;松香+酒精 够汗的

BGA助焊剂又很多种。看你喜欢那种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做维修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排除最微小的失败的可能性,既然在能力范围的事,尽量还是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我们维修部的工具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老板都很认真的采购,在维修成本上决不吝啬

网友:
HOHO,我主修LCD的,BGA只是兴趣玩玩,昨天加焊的是我自己收过来的本子,

网友:
我是新手,为什么每种方法都有人鼓掌,有人扔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