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用什么放大镜好?

楼主(2009-03-13):
在淘宝买了个十倍的,什么LT牌的,质量太差,而且放大倍数不够,被我退回去了,看看坛子里面的朋友们用的什么?请有的兄弟推荐一个,我现在都怕在淘宝买东西了。

网友:
要不你要个显微镜?

网友:
我也花过几块钱买了个能夹眼框上的镜子,不好,不如自己作的好。拣一个坏的照相机或者望远镜,用那个镜头,我的镜头挺大,正好能用一个(卫生纸)纸筒套住。这样看起来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同志你知道什么叫上岁数么?你家的娃视力个个都是1.5呀?

网友:
放大镜是有用处的,不仅是上岁数的人需要,年青人也需要,我观看主板上的音频芯片的时候,如果用这个,就很方便。

网友:
我45年的,带400度老花眼镜。年龄不算小吧。
你首先没有说明你的年龄,因此别人无从了解,其次应该认识到到论坛和年轻人讨论放大镜的问题本身有定位错误(搞维修基本都是年轻人)。
你可以到电子市场跑跑,那里有各种放大灯,找个质量好点的。不过大于10倍的放大镜本身就是很难使用的,上千的可以在屏幕上看的显微设备可以用来检验但并不适合现场操作。世界上有些问题是不大好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先生指点,逗小二同志玩的。

你是我叔伯辈的,您老发话我腿软,呵呵,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本来就近视,现在感觉视力越来越差,板子上面的小字越来越看不清,就想买个放大镜。主要是在淘宝上受气,我感觉没有十倍,那人告诉说放大镜就是没有足倍的,发货都是超倍发的。我想想好笑,我要是买个三倍的,他发个平板玻璃过来不也行。现的淘宝没有办法,我都没选最低价位的,就怕折腾,最终还是折腾个要死。

最终选了快克五倍的,为了图个放心,想想这玩意也不是用一天两天,贵就贵点了,老了没事刻刻图章也用得上。

网友:
哟,按论坛的年龄,我这么也比你上岁数吧呵呵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呀!!!!!我就是用显微镜,自己做的(显微镜的目镜加物镜用10CM刚筒连接,贴手调焦),这可是“秘密武器”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很少人会用到的。

网友:
哟,按论坛的年龄,我这么也比你上岁数吧呵呵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呀!!!!!我就是用显微镜,自己做的(显微镜的目镜加物镜用10CM刚筒连接,贴手调焦),这可是“秘密武器”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很少人 ...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有时间可否开个帖,真想见识一下您自制的显微镜。也想自己做个。

网友:
20x~~40x的双目显微镜!修手机用的900左右!

网友:
我现在就用台灯放大镜,感觉挺不错的!检查拖好的芯片引脚是否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二同志牛X了,呵呵,能自己动手我是最服的。利害。俺就知道有人改小的天文望远镜的目镜,没想到你自制显微镜。
我是初学者,纯属爱好。买放大镜是为了看清芯片上的小字,不是为看拖焊,没到那步呢。要是真到那步,当心你的自制显微镜,哼哼

网友A:
这位兄弟有时间可否开个帖,真想见识一下您自制的显微镜。也想自己做个。
引用 网友C:

应你的要球,就开个贴,给你看看

网友(2009-10-13):
用CT200。十倍放大的。。

网友:
我在深圳,这边有一种放大镜是做的戒指的模样,可以带在任一手指上,折叠式的,用时推开,不用时象个大戒指。可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