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09-03-13):
科盟845主板,不上电,用摄子强行开机.可以正常跑码,取下摄子主板也断电.....开关针有5V.连1117第3脚,别一头进IO.....请大家指点....谢谢

已解决....绿线到IO断线....

网友:
说明白点啊,开关针连1117第3脚?好像不对吧,记得1117第3脚是控制输出电压的,一般是接一电阻然后接地的.按下开关时测一下IO处有没有高电平,没有更换IO,如果有的话再测IO有没有低电平输出给绿线.

网友:
科脑主板接触不多,I/O坏的多,建议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