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600GS显卡点不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3):
我有快铭瑄7600GS PCI-E显卡,插主板开机不亮,看诊断卡上跑码,要重复跑3次C1才往下跑。测显卡上面的电解电容两端阻值只有7欧左右,是不是可以判断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主板是不是NF的桥,有可能是你主板的故障!
显卡的PCI-E总线和主板上的PCI-E总线传输有问题

网友:
版主厉害,我主板是NF的桥。显卡现在点不亮,不知道7欧左右的阻值正常码?

网友:
刚刚开始
你可以换件测试一下,把故障确定一下看是显卡还是主板的问题!
我说的你能理解吗?

网友(2009-04-25):
我也是有一片7600显卡,接上去跑代码不代的C1~C3,拔掉显卡就是25,请问怎么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