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好用的936刀头的烙铁,

楼主(2009-03-14):
请问有没有好用的936刀头的烙铁,我的是安太信的,用的后配的仿白光的刀头烙铁,昨天焊接的时候才空烧一会就氧化了,变黑了,使劲擦也擦不出多少白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师傅们都在用什么的烙铁头呢?

网友:
其实可能是楼主把温度调得过高造成的。我买的5元一个的刀头也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过350度的话,真白光头空烧一会儿也会黑的,楼主调低些温度吧。

网友:
首先不要把显示的温度当神对待,要看实际情况,我的赛克2和1上的烙铁300都可能烧黑。我调到270使用就很正常。

网友:
我也是赛克的2合一的,一共4个头,基本上都完了!也不是我要把温度调高,但是温度低了焊锡化不开啊!愁啊!好象还有一种叫塞克的???肯定都不是正品东西啊!倒霉呀!

网友:
基本上是对烙铁没有使用经验,或者没有考虑过问题所在的过错。

网友:
安太信936B. 配刀头的烙铁  温度设置是? 才不能烧一会就变黑,氧化

网友:
先慢慢往上调,出现容易烧黑往下调一些,保证正常使用又不会烧黑就是使用的温度。
千万不要以为温度高好焊,其实温度合适才真真好焊。

网友: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指教,请问有其它朋友用安太信936B的吗,设置的温度 是多少的,我以前维修手机,MP34用尖头的,所以温度是350以上,要不尖头的不化锡

网友:
我一般也就是在300度左右吧!350度尖头?天!要是我的早就不上锡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