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我的康柏电脑用的过程中,突然断电,怎么也开不了机,测1632的21脚5V,22脚18V,23脚怎么也有18V电压,9脚没有2.5V,是哪能坏了啊,是不是1632挂了,初次接触本本,求各位邦一下,在下谢了!

网友:
怎么没回应啊,有人知道吗?急啊!

网友:
23腳電壓18V也屬正常,作為1632的總開關腳只要高於3V就能起到打開總閘讓22腳主供電送進芯片內部的作用。既然9腳有基准電壓産生,就不能斷定1632是壞的,從開機待機查起吧。

网友:
19V短路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19V短路进了SHDN#,查19V电路了

网友:
1632很多的吧.换一个试试.不行再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