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惠普6120充电后放置两天就跑电

楼主(2009-03-14):
一台惠普6120  最早是容易死机  有时候找不到硬盘  做南桥之后好了
发现不能充电  完全充不进  请各位高手都无法修复  于是说服客户换了一块主板
我测试了一下 用维修的可调电源充了30分钟 机子独立运行了大概一个小时 觉得没问题
他拿回家后用了几天正常  今天早上说他前天充了四五个小时后  放置两天就完全没电
完全不能启动 跑电了  他一口咬定说是电池原来是好的
小弟是在没办法了  很疑惑  难道是电池性能下降?可我原来确实试过  不是那样的啊 电池可以的
他说过一会要来闹

网友:
首先你要换个电池试试是否漏电 或者是把他电池放在别的机器上试试,确定问题后再跟客户理论! 电池老化会存不住电  主板漏电也会 ,所以还是需要先查清楚问题再说!

网友:
哦   谢谢波哥 他今天来时我和和气气的解决  要他留下 我下班前充了一会电    系统下显示58%
我断掉适配器  看明天退到多少  要是明天没电了就按你教的方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