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9-03-14):
一台神舟的纯平有一个红、褐、金、金的色环电阻阻值是0,应该是多少欧?是3842的第7脚的电阻!3842无跳变!

网友:
3842第7脚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绝不可能是0。摘下来再测试

网友:
王大修
取下来测了就是0!

网友:
你的表测量范围或者精度是差点了。

网友:
张先生
要不就是2欧以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C%C6%CB%E3%C6%F7
自己算吧

网友:
王大修
谢谢了!看来这个电阻就是2欧!

网友:
是2.1欧姆!!!!不叫褐色叫棕色

网友:
提问题时最好画个图上来,你现在连电阻的色环还不清楚,没有“褐色”这一环的,给个图,我看看

网友:
3842的第7脚是启动脚,不可能有2.1R的电阻,是否看错了线路?或IC的型号?

网友:
有可能是限流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