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UT示波器

楼主(2009-03-14):
正想采购一个UT示波器.上次去赛格问了下..三千三..1G采样.100M.说价没得少.就这个价..我也没使用过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样..想上此问问大家使用过的谈谈看法.

网友:
我试用过优利德,利利普的示波器,感觉操作响应速度,AD转换速度这些不那么直观的指标都一般,反映在使用上就是慢,这点照着tek的示波器确实要差不少,甚至照着不少用软盘的二手数字示波器都要差。楼主用过模拟示波器的话就知道其速度有多么快了,可以先入手个二手100MCRT读出的模拟示波器,条件好时可以在入手个tek之类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买,好的万用表一样行的,新手买来你还不一定会用,省下的钱买个好点的返修台。

网友:
示波器和万用表是二种工具。除非你买二合一的精品才够用……

网友:
同意楼上,比如UT81B,是波带宽才8mhz,fluke的100m示波表就得过3万了……

网友:
维修用的话,建议还是使用模拟示波器比较实在和方便。

网友:
千万不要买国产的,仪器老老实实买进口的吧,tek的最好,模拟的日本岩琦的也不错。

网友:
难道也就没使用过.UT的示波器...还在考虑中..不知道买哪种.有哪位能提供些好的产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