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送修的IBM T60关机重启精典故障

楼主(2009-03-14):
同行送修的IBMT60关机重启,故障现象,能正开机,进入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关机的时候选择正常关机,关机后5秒重启,如果用手动强行关机,不会重启.同行说换过键盘,换过硬盘,光驱等,能换硬件的都换过了.就差换主板了.客户怀疑是南桥问题,要我们帮忙做桥.
  不管这么多,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首先从软件着手,先进入CM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测试,故障依旧,找一个硬盘重做系统测试,故障还是一样,这就说明故障是在主板上.
  测开机器,IBM的开关大多数都做在键盘上的,首先检查了我们我键盘接口,没有异物,拆下键盘,用短接方法开机,然后在系统里关机,故障依旧  根据我们笔记本电脑软启动的时候原理,电脑在每次开启的时候进行加电自检,对笔记本电脑上的每个硬件分配中断地址,最后后会生成一个ESCD文件,这个文件是BIOS用来与系统交换硬件信息的.这个文件是存在CMOS信息里面,而CMOS呢又是存放在南桥里面,现在的电脑一般情况每次开机都可以自动更新,如果这个信息出错的话,会影响南桥的正常工作,而我们的关机正好与南桥有关系,南桥具有电源管理功能.测CMOS电池正常,所以呢我们拨掉CMOS电池,放电.重新开机测试,开机,进系统,关机,等待,5秒,1分钟,10分钟过去了没有重启.说明就是因这个原因引起的.  最后大家以后在维修机器时候特别注意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小问题,特别是机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的,更是要特别小心,先分析清楚了,再动手,不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动烙铁焊芯片或者是去换桥,有可能因为你的胡乱加焊,动桥,导致机器出现了新的故障,无法恢复,最后要赔钱给客户.

网友:
精辟!遇到这种故障试试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是思路,如果思路错了,怎么修也修不出来。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谢谢楼主提醒 说的很对  思路一定要清晰!

网友:
T60不接键盘开机好象会报KEYBROAD ERROR的吧

网友:
嗯,值得学习,怕有的机器可能把电池拔一下后不会启动,有点担心的。

网友:
非常有用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些小问题可不能忽略..

网友:
谢谢楼主,让人想不到的故障点却让人明白不少维修的精细问题,好的思路,在于耐心思考,最后出手方显稳妥。

网友:
呵呵,这就是三思而后行啊。学习了。。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我发过一块全新的昂达G31V板子,也是关机变重启,确定是主板问题,CMOS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最后放电10分钟搞定

网友:
COMS的信息存放在南桥里面?。。。。。。头回听说。。

但是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南桥的供电功能坏而导致的,所以我一般都是换直接换南桥的。。

别告诉我凑巧在做BGA的时候要拿掉CMOS电池才解除故障的。。。。。

还有COMS文件不是存放在BIOS里吗?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学了不少..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BIOS存放的数据出错也会这样,学习了。。。

网友:
我碰到过 V3000 的这个问题 有两台, 我都是先放电,但是故障依旧。 我就换了801GB南桥就好了。2台都是换了南桥,但是奇怪的是 我把这个南桥放到另外的型号上面去就是完全OK 的。哎呀。。有的问题真的是想多想不通。。。

欢迎各位维修同行加入我的 QQ 群 讨论讨论  82995320

网友:
14#, CMOS不是在BIOS里的。早期是单独的芯片,后来就集成到南桥里了,下面是我从 intel的ICH7(南桥)里截图下来的。注意红线所给出的内容。

网友:
是的,CMOS是集成在南桥的,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
今天有台SHARP的老机器也是这样哦  明天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真是南桥的问题!1

网友:
张老就是厉害。让人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行啊

网友:
好贴子!好方法,好思路,好的维修习惯!顶起来

网友:
CMOS是集成在南桥的,如果要刷的话 该怎么刷呀!

网友:
晕啊! CMOS RAM是需要刷的吗?闻所未闻的事情!
CMOS可以通过BIOS设置其中的内容!!!!!!!

网友:
太经典了        思路一定要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先生讲的极对,BIOS保存的数据是存放在CMOS RAM中的,CMOS ROM一旦没电后数据就没有了,不需要要刷的

网友:
前几天还在考虑 coms 到底是在 哪呢 今天学习了  我有台 旭日150的机器  本以为是通病  焊了 adp 还是不好哦   用测试卡 跑0f   是扩展 coms  不过   明天我放一天电试试 不行就换个 南桥 看看 。

网友:
虽然我们平时把BIOS设置说成是CMOS设置,CMOS和BIOS并不是同一概念的,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相关信息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 跟  bios  cmos 南桥有关  bios的几率很小 主要是cmos 南桥

网友:
太好了,给我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高手不少呀。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台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等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