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0GT

楼主(2009-03-14):
故障为 诊断卡不跑代码 复位灯各2秒闪一下。
之前是VGA接口后面的电阻 电容全被烧坏,还有一个,图中圈出的一个16脚芯片也被烧坏。型号为CMD0746 不知道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LZ可以看看这个芯片和些什么地方相连,然后大致判断一下它的功能呀。
呵呵,我只是个新手,说错了请多多包含

网友:
短路了那应该是COM口的芯片。。。。接5V。12V和-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