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9-03-14):
INTEL 865G主板供电只有1。0V 他彩用的是ADP3168的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不!

网友:
“INTEL 865G主板供电只有1。0V 它采用的是ADP3168的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你要确定换的是好的,外围电阻电容你也的看看,另外有些INTEL主板不上CPU,测供电电压确实低些。这是北桥没有侦察到CPU。

网友:
我换了几个。芯片是新的。芯片方面应可以放心。谢2楼的资料。我上CPU不跑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块845PE他的CPU供电只有1。01V但也能跑马!INTEL块供电彩用两个MOS管中间有一个ADP3418CPU供电的0。95V跟这个芯片有联系。

网友:
也可能是u的座子空焊,就是那几个VID脚,pwm芯片依此调整输出脉宽。

网友:
如接假负载 1V  是正常的

网友:
CPU三组供电  看一下驱动IC,单此驱动IC坏的情况下是CPU无供电 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0。95V但不跑马。复位也是一样。内存供电管是正常

网友:
识别不了cpu!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对了,是该主板不支持CPU。

网友:
1:由于VRM版本的原因,上假负载0.95左右是正常的
2:如果上CPU还是1V,首先确定该板子是否支持你的 CPU(865的板最好用C 2G以上的)
3:在插上CPU时,电压低至1V 。先检查一下VID信号确定的是多少V的输出

网友:
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我换过C41.7 1.8的还有用CD2.26 但都不行.现在查出是CPU座空焊了.多谢大家的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