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黑屏

楼主(2009-03-14):
电源灯是亮的,进系统后一会黑屏,排除了系统问题。重新按电源开关又可以显示一会又黑屏,已经排除了按键板问题,请教一下下面怎么修,只有双灯的高压板,显示器是4灯的。。。。。。。。。再线等

网友:
电源部分和高压虚汗了 通病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芯片的型号,等下我们上照片。。。。

网友:
最好用PS给我们标出BL-ON的连线位置,饼哥帮忙顶顶。。。。。。。。。。。

网友:
明基的机器 一般都是高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BENQ的通病,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大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贴子。

网友:

已经修好了,问题如图,,谁帮我标下BL-ON的连接位置,谢谢。。。。。。。。。

网友:
能不能注明是那里的问题?故障分享怎么修啊

网友:
我标了呀,电容虚焊

网友:
最好整個高壓回路全部重新焊接

网友:
哦...原来如此呀,学习了

网友:
你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有时主板ATX电源插座接触不好也会这样子的。我的电脑以前是十分钟左右黑一次。。折开一下是红线5V短路把插头烧黑了。。。更换过后就OK

网友:
改通用的四灯管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BENQ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多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BENQ 通病   高压板问题居多

网友:
通病5706坏
再焊下虚焊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块板跟你的一样,也是开机一会就黑屏了,电源板单独插电有嚣叫声。已修复,有微小的声音,我想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