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LCD面板的INVERTER(高壓板)原理

楼主(2009-03-14):
請問各位高手
有誰知道INVERTER的原理
遇到不相容的LCD面板時如何修改INVERTER
市面上有萬用INVERTER嗎

网友:
請各位大大教導一下~

网友:
不知高雄讲的是否是关于LCD屏接口定义,最近接连碰到几块换屏需要改屏线的情况。一台SONY用的夏普13.3的屏,手头只有三星13.3的屏,虽然都是20针单6定义,但数据线和电源线的排列顺序并不一样。因此,只能先画下原屏的数据线,电源线排列顺序,再对照现有屏的相应定义,将屏线的接头小心的挑出(需要非常小心,一不小心可以将塑料卡口给弄断了)。

      看到有人提到换码片,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码片是否指屏后的整块电路板?更换的话需要如果操作?

至于具体的单6或单8,双6等定义网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