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不通电

楼主(2009-03-14):
pw-on一针接地,一针电压极低 ,会不会是南桥坏,急,请教高手
一针接地,一针电压极低,低到不到0.5V,经过1电阻到南桥
绿线分两头,一头接一个(个头很小,贴片)三极管,一头进北桥

下午去电脑城修,一家说是南桥坏,一家说要换I/o试试,时间来不及,没有换i/o

该主板上有一个芯片ATPA01(20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低不代表SB坏,你顺着这脚跑一下电路,还就是绿线到IO  POW-ON到IO IO 到SB间的线路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了另一个插针的接地电容```OK````

网友:
晕!这么快就判断桥坏!可能中间存在某个零件短路把电压拉低了!说不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针接地,一针电压极低,低到不到0.5V,经过1电阻到南桥
绿线分两头,一头接一个(个头很小,贴片)三极管,一头进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有可能,问题是那一个零部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午去电脑城修,一家说是南桥坏,一家说要换I/o试试,时间来不及,没有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主板上有一个芯片ATPA01(20脚),是干什么用的,不通电会不会与他有关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块板子EP-8HDA5I Q24烧毁,主板不能通电,短接管子的其中两个引脚就可以触发。楼主请帮忙看看Q24小管子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修的主板和我这个板是一个型号么?Q24在AGP卡槽下,型号是12W57,这个板上好几个这样的小贴片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看到你的求助贴,和我的板不一样,所以很可能不是12W57(几乎可以肯定)

网友:
你好,我的板上没标Pro,可能与你的不一样,管子的位置是在第一个PCI插槽前端,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待机供电管,其3个极分别接+5V SB,Q23的G极,Q23的D极。现烧毁不能开机,但把+5V SB和Q23的D极连起来可以开机,跑C1,准备重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