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基础

楼主(2009-03-14):
我有一块主板上很小的三极管烧了。型号是P04 请问是什么管型的。可以用不同型号,同大小的三极代换吗?

网友:
当然不可以``最好是找同类型的````

网友: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MOS是大功率代替小功率我想三极管也是的!千万不能NPN带PNP的!我上次就犯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很小的三极管怎么辨别是PNP还是NPN哪?

网友:
P04 SST204 Sil F SOT23 J204 n-ch fet
n-ch JFET场管

网友(2009-07-03):
张先生知道GCS是一个什么三极管吗,SOT23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