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无线网卡修复问题

楼主(2009-03-14):
HP TX1000机子接收时开机不稳(时显时不显),无WLAN,后更换南桥后开机问题与WLAN问题均解决,测了3天没有问题就等客户来取,放了2周客户没有来取,闲来无事,取出来测机,发现WLAN又无了,郁闷,SETUP ,GHOST XP所有的办法都试了,均是无WLAN,检测不到无线网卡,但WLAN的指示灯如终是绿灯,过去有故障是黄灯,按面板切换键系统有切换声音本机使用的是MINI PCI-E的无线网卡,更换一个在别的机子上运行正常的网卡也是检测不到,此主板更换过南桥主板已变形,不敢再去换南桥测试,请问谁有修过TX1000的机子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自已顶吧,还是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打PCIE电容的对地阻值就可以量到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做BGA的手艺不错阿,继续BGA,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