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09-03-14):
有一块杂845的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刚开始把板清洗了一次也不行换了电源就能开机,但用了几天又不行,
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空焊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地方空焊了!仔细查下

网友:
初步怀疑南桥和晶振有问题,io已经补焊还不行

网友:
一般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
南桥的问题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09-08-31):
好!谢谢分享, 强烈建议能把维修过程写出来,

网友:
我有一台老机也是这样啊,到现在还没有搞好——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