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MS-7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09-03-14):
一MS 845主反,不通电,想换个MS-7试试

换上接电源,马上闻到了糊味道,摸MS-7,烫得厉害,
以为是换的这个也有问题,重新换了一个,接电又烧了
主板测了,没有短路点
不敢再换了,这个MS-7买的时候是5元一个来的,亏了

现在这板已经被我判死刑了

南桥真的挂了吗??/

网友:
南桥挂不挂你先对地打阻值看看呀

网友:
你把芯片换反了也会烧掉!那你原板上的-7是否烧过?

网友:
我怎么会把芯片装反呢,

主板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MS-7买的时候是5元一个来的 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不通电你为什么要换MS-7?通电的相关重要条件都查过了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给判了死刑!
南桥挂了

网友:
是不是MS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过类似的,一块板子没有1.5V和1.8V,但是CPU有1.2V的电压(正常为1.5V)
第一个人换了个MS—7  电压OK,测开机。
过了10分钟,再测又不开机,到了我这里还是原现象,我把CPU的那个供电IC拖了一%C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过类似的,一块板子没有1.5V和1.8V,但是CPU有1.2V的电压(正常为1.5V)
第一个人换了个MS—7  电压OK,测开机。
过了10分钟,再测又不开机,到了我这里还是原现象,我把CPU的那个供电IC拖了一下锡(看着有点空焊),电压正常,测开机OK
过了N分钟,再测又不开机,到了第三个人手里,还是原现象,那个人有换了个MS—7,电压正常,开机玩了半个小时,OK
过了N小时,再测又不开机,到了第四个人手里,依然原现象,杀了个南桥,没好,扔在那里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片杂牌856,上电保护,测得一长管对地阻值不对,换了,开机正常。10多秒钟就烧掉,再换,再烧,一路换完还是发烫。扔了

网友:
告诉你个小窍门,有修手机用的稳压电源吗,把电压调到MS-7管的正常的输出电压给负载单独供电注意观察稳压电流表的指针,用手摸元件,那个发热,那个挂!也可以去掉MS-7用电阻法测对地阻值!

网友:
告诉你个小窍门,有修手机用的稳压电源吗,把电压调到MS-7管的正常的输出电压给负载单独供电注意观察稳压电流表的指针,用手摸元件,那个发热,那个挂!也可以去掉MS-7用电阻法测对地阻值!
引用 网友A:

我想楼上的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