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芝麻还小一半的电阻电容什么的如何拆焊?

楼主(2009-03-14):
笔记本上有很多比芝麻还小一半的元件,你们都是怎么拆焊呢?

网友:
只要是贴片的焊接方法都一样。

网友:
风枪,烙铁,都可以的。只是要辅助一把细一些的镊子,

用风枪的时候,要把风速和温度调低些。

网友:
使用风枪较熟手,烙铁也适用
看个人喜好

网友:
其实一把烙铁就解决,就是使用镊子要小心,用力要合适,否则不小心不知被你夹得蹦哪里去了,一旦蹦出去就难找回来了。

网友:
真是太小了,也就是镊子尖那么大。

用风枪吹的话,搞不好都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

网友:
intel 原装板子上的阻容个头都比较小! 焊比较容易! 问题值大小就看不到了

网友:
说得及时啊!前阵子有个MP3电容被我弄不见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啊!关键是不知道多大的容量!

网友(2009-05-19):
这几天我一直上,学到了好多知识啊。大家的留言都很值得我学习。

网友:
烙铁、风枪都行,关键要看手法,心情平静,胆大心细,外加一把好用的镊子,不要喝酒再弄,手是千万不要抖,数钱的时候你就多抖几下吧!

网友:
说得及时啊!前阵子有个MP3电容被我弄不见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啊!关键是不知道多大的容量!
引用 网友A:

MP3上除了两个晶振的匹配电容是几十P外,其他的用104没问题啊

网友:
intel 原装板子上的阻容个头都比较小! 焊比较容易! 问题值大小就看不到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啊,看不到值的怎样测量啊?怎样知道其好坏啊?

网友(2009-09-26):
风开小点就可以焊了,刚开始手是抖,我现在测量板上的电压时,手还在抖呢

网友:
旋转风枪好搞,850枪风大不好弄,我是一样都不能少.

网友:
拆的时候用风枪和镊子   焊的时候用烙铁   不过焊的时候难度还是很高啊

网友:
不大好焊,有的時候吹下來再放上去,發現短了!鬱悶死!!

网友:
就是刚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手抖的厉害。

网友:
其实一把烙铁就解决,就是使用镊子要小心,用力要合适,否则不小心不知被你夹得蹦哪里去了,一旦蹦出去就难找回来了。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太大力,都不知蹦到哪去了,也不知那个是干嘛的,少了那个好像也没什么,反正现在是还能正常用,没出什么问题,等出问题了再补上去

网友:
楼上的真行啊,我觉得风枪好用些,不过羡慕那些烙铁用得好的人。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极小的东西
哥们喜欢用风枪,把风量调小,温度稍微高点,元件上抹点焊膏
用一把很细的镊子
个人认为很好取的!

网友:
俺只是把扁形的烙铁头加工为凹形

网友:
用风枪吹下,烙铁点上,好做点

网友:
这些小东西拆的话小心点就行了,焊的话我个人经验是在焊盘上涂点焊膏,将风枪风力开小,要很小,不然会吹飞的,然后将小电容放上,轻轻打圈吹,小电容会乖乖的自己找上焊盘的。

网友(2009-12-10):
我觉的烙铁更好用。。。。。

网友:
我是用烙铁的-出了 那种 多角IO UC(细脚的)必须要 风枪------不过拆IO 每次都很心惊肉跳。。。。。

网友:
风枪吹下,烙铁点上

网友(2010-01-14):
主要看眼力了

网友(2010-02-23):
镊子  热风枪

网友:
加点锡就好拆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做事情就是快

网友:
高手焊小帖片的时候一把烙铁就搞定镊子都不用,一拉小元件乖乖的就粘上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看个人习惯了两种方法都可以的

网友:
别把它吹飞~!  烤化就行~!

网友:
用风枪、烙铁都可以,眼神不好就买个好点的放大镜,关键是手要稳

网友:
新手旧的多练啊。找个费板,把内存旁边的小米粒全搞下来,在焊上去

网友(2010-04-02):
差不多就行吧
  应该没必要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用镊子夹住用风枪吹!

网友:
拆用烙铁,多蘸点锡小零件就不跑了,在用镊子,焊的时候焊盘清干净用烙铁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