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Y 420W电源问题

楼主(2009-03-14):
现在有个3Y的420W电源,型号是YM-6042A。
故障为绿线跟紫线都没有电压。
拆开电源发现保险烧了,检查了下主电路(这个电路跟别的ATX电源电路完全不一样)。有些看不懂它的工作原理。发现2颗并连着的20N60S场管烧了一颗,换上好的管顺便也检查了下周边的电阻跟稳压二极管都没有见坏的。上电试机炸保险管,应该还有地方短路的,整流桥也查了好的,现在不知道查哪了,谁有这电源的图能上一份吗,或者有修过这种电源的师傅说说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刚跑了下线路,发现那两个场管的控制极经一10欧电阻到两个K237的1脚。有谁知道K237是什么管子,外形跟1815一样的,量不出是什么管子。这管的2、3脚正向对1脚有相同的阻值693,其它都没阻值。

网友:
K237全形号是2SK237是场效应管

网友:
上电试机炸保险管 是直流300V电路有短路  在保险座上串个40-60W灯泡  如 有短路就全亮。  修好了就亮一下就灭了。在换回保险丝。

网友:
没看见辅助变压器,不会是双管正激的拓扑吧……楼主方不方便多上点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K237应该不是场管吧。场管量只有一次阻值的这管有两次。而且阻值都一样的,又不像三极管。这管子第一行为K237,第二行为A1271,第三行为Y

网友:
我想你应该先找到待机电源 ,你说的好象不是.

网友:
查一下主动PFC电路,场管的推动电路及控制电路。

网友:
同意4楼说的

网友:
现在那两个场管不装,绿线跟紫线都有5V了。那两个场管的控制极有14V电压。我想应该就是这14V的控制电压使管子的DS极导通,把300V的直流电直接对地的。查了下场管控制极电路,是经两个三极管由ML4800芯片控制的。这种芯片的控制电路没修过,有高手讲解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这种电路没有见过,也没有修过。不过我倒是有点失败的经验分享一下。
对于正激的电路,电路的开关通常由两种方式控制:1、由一个独立的光耦控制。2、兼由一个稳压、保护的光耦控制。ml4200系列的pdf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图是没有独立开关的光耦的,是上电即运行那种,与你的电源有点出入。你的电源的症状是上电烧保险,两个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有14v,控制开关的光耦长on,或者反馈的光耦、tl431等电路都可能有问题。你可以测试所有光耦(应该不超过3个吧)的低压侧,看看是否有长on的现象,再顺藤摸瓜查周边元件。
高压侧的检查重点是连接Vcc和Vref的元件和电压,特别是连接Vcc的Q4,这个三极管负责电源的开关和稳压,责任重大,假如击穿了烧保险是正常的,他连接的5v稳压管也是。Vref提供一个基准电压,这个电压不正常,电源工作也不正常。如果Vref不正常,芯片可能有问题。
之所以说是失败的经验,是因为我试过强制的让正激的电源工作,让保护的电源强行工作,后果就像楼主现在的症状了。

网友:
今天找到了一个由ML4800控制的电源图纸,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现在那两个场管不装,绿线跟紫线都有5V了。那两个场管的控制极有14V电压”
此时输出电压为多少?
ML4800是一块PFC与PWM一体的IC,根据上面的图,重点检查V1、V2、V3、V4及周边电路。在断开V3、V4的情况下,也就是PFC电路不工作,此时C2电压为300V左右,而PFC工作时,C2电压应该380V左右,所以C2一般采用450V耐压的电容。PFC不工作,不影响5VSB电路,所以应该输出5VSB。ML4800的14脚有没有7.5V的基准电压来判断此IC的好坏。
看这个电路图在PFC不工作的情况下,PWM电路应该工作。而有的液晶电视,PFC没有工作的情况下,PWM是不输出的,也就是没有24V的背光灯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问我的输出电压指的是哪里呀,那两个场管吗?那两个场管(也就是上图的V3,V4)的S极是对地的,控制极有电压就会把D极的300V直流电对地短路了。ML4800的VREF引脚是有7 .5V电压的。12脚PFCOUT有14V电压,V1是颗1815的NPN三极管,V2是上面我说的不知什么管的A1271(现在知道是颗PNP的三极管了),别找了个PNP管换上还是一样。不知正常情况下ML4800的1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试一下两个场管都换掉,你说的并联不应该只烧毁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只接一个场管(因为没接负载,功率不会很大)还是不行,保险管还是被炸裂。场管的控制极这个14V的电压不解决掉,DS极导管我想应该还是会炸保险管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没有接V3、V4的情况下,电源有没有输出。也就是12V、5V等有没有输出。

还有看R4、R5有没有开路的。再就是2、4脚外接的几个电阻。ML4800损坏的机率很大。换一个试试吧。

12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为零点几V,我以前有个电源测试留下的数据(空载,绿黑短接,风扇运转情况下)。测量时黑笔接10脚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接V3,V4 只有绿线跟紫线有5V电压,短接绿线,12V,5V,3.3V都没有输出。
ML4800我这买不到,想换也没办法,芯片外围的电阻,二极管都查过了的,ML4800的VREF脚有7.5V电压,芯片应该工作正常。
楼上可否把你测试的芯片各脚的电压数据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