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915gdi主板诊断卡代码循环跑不开机

楼主(2009-03-14):
p4m915gdi主板 能上电不开机,诊断卡代码跑C1-C3-02-07循环,内存是好的,换了好几条都一样。查内存2.5V为2.57V正常,辅助供电1.25V正常。请教高手,下一步该查哪里?

先放着吧,没有同类型的IO,等有了告诉大家结果。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换个I/O试下  这样循环跑都和I/O相关的

网友:
来学习的,师傅们都还没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复位、PG正常不?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IT8712F-A  0545IXS这种IO代换,只能先放一放了。

网友:
对,80%是I/O的问题,我也遇到N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