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P6PEN 双敏 报21代码 是那里的故障

楼主(2009-03-14):
主板UP6PEN 双敏   报21代码 是那里的故障
开机可以触发  风扇转,代码为C1--21  在主板上有一个电容坏了 目前已经换了  电容为TC28  6.3V1000UF的   位置在显卡与第一个PCI槽之间  但不清楚这个是给谁供电的 测量电压为2.5V

网友:
没有相机,所以在网上找了个图,我把那电容的位置作了一个标记.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我自己来顶一下,希望有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容两边的场管,要是没问题也换一下看看
有可能输出什么的正常,但是性能不良
换一下一样的试试

网友:
场管没有问题,但能测量出来,这路电源后面有短路,但不知道它是给谁供电!!

网友:
再仔细查查场管周边的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