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09-03-14):
今日修两块GA主板,一块865PE,插电PCI无供电,发现南桥有个泡,桥肯定挂了,客户说是服务器主板,一定要修好,我换了一个南桥,上机测试OK,没问题,看CPU座旁边有两个电容有点鼓,换好后就交货了,另外一块是GA-8IE2004P,开机就上电,南桥能做烧烤了,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上电就开机,但南桥不烫了,无内存供电,怀疑IO有问题,换了一个,不是上电就开机了,上CPU跑C1了,好开心呀,可能大功告成了,再插内存,问题来了C1,07,又是C1,07来回跑,这下可完了,供电也都正常了,现在CPU座,北桥,南桥,确定无虚焊现像,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迷经?

网友:
第二块板子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忘记说了,BIOS我已刷过了

网友:
把COM芯片干掉

网友:
再换一个I/O看看,I /O 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技嘉的板需要原板IO

网友:
在換個I/O要原裝的,倒數第二行代GB的

网友:
那要怎样买啊?有专门买这种类型的I/O吗?